楼主(2009-09-11):
最近在原来做过的工程里出现了一个怪现象,331-7KF02的点总是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就出现坏点的情况,而且这些点全部都是用来测量如:压力,流量等2线制变送器的,时间大概也就2-3个月就会出现个别坏点,而同一个项目内的用来测量调节阀反馈的就能使用正常,有的用1-2年了,都没有问题。我为了和测量调节阀的模块一致,在测量变送器信号的时候采用的是4线制的接法,在测量回路内串接24DC,而且是有的工程有这种情况,有的没有。补充说明下:所有信号电缆屏蔽网、24VDC电源、plc的PE端都已经和柜体连接了

网友A:
电流信号不稳或过大……

网友B:
有可能是输入信号的关系;
4~20mA的信号,如果大于32mA就会损坏模块;

网友C:
我也感觉是电流的问题,不过我曾经遇到过涡轮流量计信号达到50mA的时候,画面显示满量程,更换流量计后正常,用的也是7KF02,

网友D:
有没有把信号负端和24V负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