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接触器的应用

楼主(2009-09-11):
1 用途的分类 接触器是一种自动化的控制电器。接触器主要用于频繁接通或分断交、直流电路,具有控制容量大,可远距离操作,配合继电器可以实现定时操作,联锁控制,各种定量控制和失压及欠压保护,广泛应用于工业电器自动控制电路,其主要控制对象是电动机,也可用于控制其它电力负载,如电热器、照明、电焊机、电容器组等。 接触器按被控电流的种类可分为交流接触器和直流接触器。这里主要介绍常用的交流接触器。交流接触器又可分为电磁式和真空式两种。
2 型号说明 1以上型号为标准型号,近年来,新开发了B系列交流接触器,其型号为BXX。 2电磁式交流接触器型号为CJ。真空式交流接触器型号为CZ。
3 电磁式交流接触器的结构和工作原理 1结构: 接触器主要由电磁系统、触点系统、灭弧系统及其它部分组成。
①电磁系统:电磁系统包括电磁线圈和铁心,是接触器的重要组成部分,依*它带动触点的闭合与断开。
②触点系统:触点是接触器的执行部分,包括主触点和辅助触点。主触点的作用是接通和分断主回路,控制较大的电流,而辅助触点是在控制回路中,以满足各种控制方式的要求。
③灭弧系统:灭弧装置用来保证触点断开电路时,产生的电弧可*的熄灭,减少电弧对触点的损伤。为了迅速熄灭断开时的电弧,通常接触器都装有灭弧装置,一般采用半封式纵缝陶土灭弧罩,并配有强磁吹弧回路。
④其它部分:有绝缘外壳、弹簧、短路环、传动机构等。
2工作原理: 当接触器电磁线圈不通电时,弹簧的反作用力和衔铁芯的自重使主触点保持断开位置。当电磁线圈通过控制回路接通控制电压一般为额定电压时,电磁力克服弹簧的反作用力将衔铁吸向静铁心,带动主触点闭合,接通电路,辅助接点随之动作。
4 交流接触器的选用与运行维护 1选用:
①主回路触点的额定电流应大于或等于被控设备的额定电流,控制电动机的接触器还应考虑电动机的起动电流。为了防止频繁操作的接触器主触点烧蚀,频繁动作的接触器额定电流可降低使用。
②接触器的电磁线圈额定电压有36V、110V、220V、380V等,电磁线圈允许在额定电压的80~105范围内使用。
2运行维护:①运行中检查项目:
1通过的负荷电流是否在接触器额定值之内;
2接触器的分合信号指示是否与电路状态相符;
3运行声音是否正常,有无因接触不良而发出放电声;
4电磁线圈有无过热现象,电磁铁的短路环有无异常。
5灭弧罩有无松动和损伤情况;
6辅助触点有无烧损情况;
7传动部分有无损伤;
8周围运行环境有无不利运行的因素,如振动过大、通风不良、尘埃过多等。
②维护: 在电气设备进行维护工作时,应一并对接触器进行维护工作。
1外部维护: a.清扫外部灰尘; b.检查各紧固件是否松动,特别是导体连接部分,防止接触松动而发热;
2触点系统维护: a.检查动、静触点位置是否对正,三相是否同时闭合,如有问题应调节触点弹簧; b.检查触点磨损程度,磨损深度不得超过1mm,触点有烧损,开焊脱落时,须及时更换;轻微烧损时,一般不影响使用。清理触点时不允许使用砂纸,应使用整形锉; c.测量相间绝缘电阻,阻值不低于10MΩ; d.检查辅助触点动作是否灵活,触点行程应符合规定值,检查触点有无松动脱落,发现问题时,应及时修理或更换。
3铁芯部分维护: a.清扫灰尘,特别是运动部件及铁芯吸合接触面间; b.检查铁芯的紧固情况,铁芯松散会引起运行噪音加大; c.铁芯短路环有脱落或断裂要及时修复。
4电磁线圈维护: a.测量线圈绝缘电阻; b.线圈绝缘物有无变色、老化现象,线圈表面温度不应超过65°C; c.检查线圈引线连接,如有开焊、烧损应及时修复。
5灭弧罩部分维护: a.检查灭弧罩是否破损; b.灭弧罩位置有无松脱和位置变化; c.清除灭弧罩缝隙内的金属颗粒及杂物。
5 真空交流接触器工作原理 真空接触器以真空为灭弧介质,其主触点密封在特制的真空灭弧管内。当操作线圈通电时,衔铁吸合,在触点弹簧和真空管自闭力的作用下触点闭合;操作线圈断电时,反力弹簧克服真空管自闭力使衔铁释放,触点断开。接触器分断电流时,触点间隙中会形成由金属蒸汽和其它带电粒子组成的真空电弧。因真空介质具有很高的绝缘强度,且介质恢复速度很快,真空中燃弧时间一般小于10ms。 真空接触器与真空断路器具有共同的特点:
1分断能力强:分断电流可达额定电流的10~20倍;
2寿命长:电寿命达数十万次,机械寿命可达百万次;
3体积小、重量轻、无飞弧距离,安全可*;
4维修简便,主触点无需维修,运行噪声小,运行不受恶劣环境影响;
5可频繁操作。
6 真空接触器应用和维护
1真空接触器用于交流50Hz,主回路额定工作电压1140V、660V、380V的配电系统。供频繁操作较大的负荷电流用,在工业企业被广泛选用,特别适用于环境恶劣和易燃易爆危险场所。
2真空接触器的检查与维护:
①真空接触器的真空管灭弧室的维护工作与真空断路器基本相同,可结合被控设备同时进行维护。
②真空接触器应进行定期检查: 1每半年检查一次真空管的开距和超距; 2每年检查一次其动作性能; 3每季度应检查一次辅助触点有无损伤脱落; 4每1~2年用耐压试验法检测真空灭弧管的真空度。
③维护: 真空接触器的维护工作除真空灭弧管外,其它项目均与电磁式接触器相同。

网友A:
好东西,奖励一下

网友B:
重温知识!

网友C:
好东西,奖励一下收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