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11):
一.过载的原因
伺服放大器内部的智能功率模块ipm(intelligent power module)内藏有过电压,过电流和过热等故障检测电路,所以当电机驱动负载在加速或者减速过程中,电机的输出力矩大于电机的额定力矩并持续较短时间后,放大器就会有过载报警。
下面以定位模块qd75控制mr-j2s伺服放大器为例进行说明

网友A:
好文章,学习中/

网友B:
楼主可以说的再详细些,图中的表格是QD75的设置软件,没用过三菱Q系列定位模块的人可能不知道这软件

网友C:
楼主,这种过载是否可以加个"再生电阻"消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