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11):
温控器(PID控制)是用来控制管事加热炉的(电阻式加热),采用脉冲式间断加热,固态继电器SSR驱动信号;

   现在的问题是:热电偶(K分路)正常,能正常显示温度; 但是打开加热电源,电压表和电流表分别指向最大位置,电流直线上升,

而不是按照程序设计的那样有一定的升温速率.没有反馈!

   已知PID参数没动;

   师傅求救!!!

                                 一只迷路的菜鸟的求助

网友A:
无非是两种原因:一个是温控器的输出信号有问题,是个不变的信号;另一个就是固态继电器主回路短路,不受控制信号的控制。

网友B:
先看看是不是固态继电器的事吧

网友C:
你的表是不是选少了?你看温控表的输出灯是不是一闪一闪的,如果是,基本与温控表关系不大.还有就是你的负载是不是过大?

网友D:
热电偶的反馈信号和温度输入信号正常否
可以查一下

楼主:
谢谢您的指点

现在基本可以确定是SSR的问题

因为:  SSR两极短接, PV显示温度值与接上的值是一样的,没有变化

     将SSR两极不接, PV仍显示温度.

        可能原因是我在重新接电阻丝时没有考虑电流增大的原因. 导致SSR被烧坏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