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的安全距离

楼主(2009-09-11):
10000伏高压与人体的安全距离是多少? 知道的请回答, 谢谢大家。

网友A:
关于高压线距民居建筑的安全距离,中国没有明确的距离规定,但是有一个相关的可以换算的标准:民居建筑所处位置的磁感应强度<100微特斯拉,就满足建设标准。经过测算:
   1kV以下高压线的安全距离为4米;
   1-10kV高压线的安全距离为6米;
   35-110kV高压线的安全距离为8米;
   154-220kV高压线的安全距离为10米;
   350-500kV高沿线的安全距离为15米。
   以上是从电磁辐射角度考虑的。电磁辐射对人体的伤害是严重的,况且是在电缆离房屋垂直距离不足5米的情况下,能够感受到电磁噪音。
   若从电力安全角度考虑,并考虑大风引起高压线产生风偏,根据《电力设施保护条例实施细则》第五条规定:“架空电力线路保护区,是为了保证已建架空电力线路的安全运行和保障人民生活的正常供电而必须设置的安全区域。在厂矿、城镇、集镇、村庄等人口密集地区,架空电力线路保护区为导线边线在最大计算风偏后的水平距离和风偏后距建筑物的水平安全距离之和所形成的两平行线内的区域。各级电压导线边线在计算导线最大风偏情况下,距建筑物的水平安全距离如下:
   1kV以下:1.0米;
   1kV-10kV:1.5米,
   35kV:3.0米,
   66kV-110kV:4.0米,
   154kV-220kV:5.0米,
   330kV:6.0米,
   500kV:8.5米。

楼主:
谢谢楼上, 我要的是与人体的距离哦。

网友B:
0.7米

网友C:
同意楼上的观点

楼主:
高压线与人体,高压线与高压线之间的距离各是多少, 知道的朋友一并回答吧

网友B:
第18条 设备不停电时的安全距离如下:10千伏以下…………0.70米;20千伏—35千伏…………1.00米。

网友B:
第39条 工作时,必须停电的设备如下:                                             (1)检修的设备;                                                          (2)与工作人员在进行工作中正常活动范围的距离小于下列规定的设备:(工作人员工作中正常活动范围与带电设备的安全距离)10千伏下………0.35米,20千伏—35千伏………0.60米。                                 (3)安全距离虽大于上述规定,但小于设备不停电的安全距离(18条)同时又无安全遮栏措施的设备。                                           (4)带电部分在工作人员后面或两侧无可靠安全遮栏措施设备。

网友D:
GBT 19185-2003交流线路带电作业安全距离计算方法.PDF

网友E:
利害,查询国家标准就好!

楼主:
引用 楼主:
高压线与人体,高压线与高压线之间的距离各是多少, 知道的朋友一并回答吧
--------------------------------------------- 我自己回答一个, 我听师傅说是17CM 就可以了。 说明一下:这位师傅是专业做变压器安装的。
大家同意他说的是安全距离吗~

网友D:
我听师傅说是17CM 就可以了。 说明一下:这位师傅是专业做变压器安装的。
17CM.是什么概念。太专业了。

网友F:
0.6米

网友B:
17cm指的是不同相导电设备之间或导电设备与外壳之间的绝缘距离.但这种导电设备必须是无锐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