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毒柜怎么修

楼主(2009-09-11):
一台两层消毒柜, 上层一开,就跳总开关(开关带漏电) 不知怎么查修~

网友A:
说的太笼统了

网友B:
肯定有地方漏电.

网友C:
找个修家电的就可以了.

网友D:
查发热管两端是不是生锈或绝缘管烧坏,(一般是一头一个磁夹)发热管的端子和箱子铁皮“碰壳”了。

网友E:
你检查一下有没有漏电啊,应该是柜子上层的绝缘有损坏

网友F:
拆开来看下情况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