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11):
在有些程序语句的第一个语句就是253.15的一个命令,就是第一次循环标志,请问,如何理解这个命令?谢谢各位大虾了。

网友A:
PLC电后,此指令只在上电后第一次扫描时运行。其他时候就不启作用了。

网友B:
呵呵;三菱的FX系列M8002可以理解不?
与这个是一样;
一般用于初始化;

网友C:
你是用那种PLC?那一个系列?具体事情具体分析.//

楼主:
我用的是OMRON的PLC啊

网友D:
用于初始化存贮区或智能模块,或清除标志位等功能。

楼主:
谢谢各位大虾

网友E:
此指令只在上电后第一次扫描周期接通。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此指令只在上电后第一次扫描周期接通。
确切的说是PLC RUN时的第一个扫描周期接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