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11):
本人前段时间用VB编写了OPC Client的程序从Factorytalk Gateway为OPC Server处读取PLC数据,但是最近出现数据混乱的情况,读1的值会读出10的值,等等,使用了其他的OPC Client程序也出现同样的问题,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跪求大虾指教!!

楼主:
另,VB中引用了rockwell automation的rsiopcAuto.dll文件

网友A:
opc没搞过。。感觉很高深

网友B:
我的问题是,我引用siemens的OPC的时候,时间一长就会溢出错误,不知道为什么,咨询了很多人,都不知道为什么,有知道的吗?

我的解决方案是DDE,这个还是比较可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