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11):
本控制系统由冷冻水表冷器、可控硅电加热器和风机组成的恒温控制系统。当外界温度低于恒温仪表(u1)的设置温度时,控制系统只加热,若外界温度高于恒温仪表(u1)的设置温度时,打开仪表(u2)的冷冻水管路。温控仪表采用日本rkc-cd901, pt100 温度传感器输入、可控硅电加热组成的恒温闭环,控制精度为±1℃。并有rs485 通讯,连接上位机软件,超温风机连锁保护等功能。风机开启及系统运行,有手动、自动两种方式可选择。

工作原理:

1. 不管何种模式,只有送风风机运行,系统才能正常工作。若因风机故障造成超温,即过热保护时,由可调节温控开关,关闭风机及所有输出,系统停止工作。用户不用超温时,将
相应的端子短接即可。

2. 在自动状态下,风机的运行和停止由温控仪来控制,系统根据室内温度及设定温度,打开风机。

3. 风机打开后,可控硅相应地处于导通状态。在设定温度范围内pid 调节,达到恒温目的;
在设定值以外,风机自动关闭,可控硅同时截止。

4. 在手动状态下,按“启动”按钮,打开风机,风机保持运行状态,直到按动“停止”按钮。

5. 可控硅的导通角大小是根据其室内的温度及仪表的设置值来自动调节。

6. 在正常工作情况下,建议使用手动工作方式。

7. 冷冻水管路阀门为工作电压为ac220v ,设置一定的温度,低于该设置时,冷冻水管路阀门关闭,高于该值时,冷冻水管路阀门打开。

网友A:
是楼主设计的吗,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