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11):
   高压变频器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已被越来越多的用户所接受,不过在变频器电压等级和容量选择上,可能存在一些误区,这里把自己的一些经验总结与大家一起分享。

  选择过高电压等级的弊端

  选择过高的电压等级造成投资过高,回收期长。电压等级提高了,电机的绝缘必须提高,这样会使电机价格增加。电压等级的提高,使变频器中电力半导体器件的串联数量加大,成本上升。

  可见,对于200~2000千瓦的电机系统,如果采用6、10千伏电压等级是不经济、不合理的。

  变频器容量与整流装置相数的关系

  变频器装置投入6千伏电网必须符合国家有关谐波抑制的规定。这和电网容量与装置的额定功率有关。

  短路容量在1000兆伏安以内,1000千瓦装置12相(变压器副边双绕组)即可,如果24相功率就可达2000千瓦,12相基本上消除了幅值较大的5次和7次谐波。

  整流相数超过36相后,谐波电流幅值降低不显著,而制造成本过高。如果电网短路容量2000兆伏安,则装置容许容量更大。

  使用低电压等级更经济

  从电力电子器件特性及安全系数方面考虑电压等级的必要性,受电力电子器件电压及电机允许的dv/dt限制,6千伏变频器必须采用多电平或多器件串联,造成线路复杂,价格昂贵,可靠性差。

  对于6千伏变频器若是用1700伏IGBT,以美国罗宾康6千伏系列高压变频器为例,每相由5个额定电压为690伏的功率单元串联,三相共60只器件。若是用3300伏器件,也需3串共30只器件,数量巨大。

  另一方面装置电流小,器件的电流能力得不到充分利用,以560千瓦为例,6千伏电机电流仅60安培左右,而1700伏的IGBT电流已达2400安培,3300伏器件电流达1600安培,有大器件不能用,偏要用大量小器件串联,极不合理。即使电机功率达2000千瓦,电流也只有140安培左右,仍很小。

  国外的中压变频器有多个电压等级,如1.1、2.3、3、4.2、6千伏等,它们主要由电力电子器件的电压等级所确定。

  输出同样功率的变频器,使用较高电压或较多单元串联所花的代价大于用较低电压、较少数量而电流较大单元的代价,也就是说,在器件电流允许条件下应尽可能选用低的电压等级。

  隔离变压器问题

  为了隔离、改善输入电流及减小谐波,现在所有的中压“直接变频”器都不是真正的直接变频,其输入侧都装有输入变压器,这种配置短时间内不会改变。既然输入侧有变压器,变频器和电机的电压就没有必要和电网一样,非用10千伏和6千伏不可,功率2500千瓦以下电压可以不超过3千伏,因此就有了变频器和电机的合理电压等级问题。

  200~800千瓦以下的变频调速宜选用380伏或660伏电压等级。它线路简单,技术成熟,可靠性高,dv/dt小,价格便宜。仍以560千瓦电机为例,630千瓦、660伏的低压变频器约35万元,而同容量6000伏中压变频器约90万元。实现的方法有低—低,低—高,高—低和高—低—高等几种形式。由于电机、变压器的价格远低于变频器,即使更换电机、变压器也合理。

  3.5千伏变频器如何与6千伏高压电机配套

  传统的6千伏高压电机是已投产的主要产品,为了推广3.5千伏变频器不可能再花钱更换电机,作者提出一个简便方案,以供参考。

  制造厂原有6千伏电机一般均为星形接线,其相绕组承受实际电压为3468伏,故只要将绕组改接成三角形,其他不变。配3.5千伏变频器就把变频器电压从6千伏下降到3.5千伏,可见4.5千伏器件不串联就可承受3千伏耐压。如果用1.7千伏器件3串即可。而我国目前30兆瓦机组最大电机2500千瓦采用3.5千伏电压完全合理。

  对电网谐波污染的防治措施

  从实用角度整流桥组成12相整流可消除5、7次谐波已基本满足电网谐波要求。因此400~800千瓦采用12相整流即可,1000~2500千瓦采用24相也可以符合要求。

网友A:
国内高压变频器大多是6KV及10KV的;

网友B(2012-05-11):
过去了好长时间噢,不知楼主还在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去了好长时间噢,不知楼主还在不

当然在...嘿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过去了好长时间噢,不知楼主还在不
你什么意思,把楼主叫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