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实用口诀[六]

楼主(2009-09-11):
1.已知220伏电路中工作电流,求算串联降压电容器的容量。

  根据公式C=14.5I

  式中,C为电容器容量,微法;I为220伏电路中工作电流,安培。

  得出计算口诀:

  二百二的电路中,接入电容器降压,

  容量微法值速算,十四点五倍电流。

  说明:把电容器接入220伏、50赫兹的交流电路中会遇到一些复杂的计算。例如配电盘上的信号灯一般是用电阻或变压器降压,但是电阻或变压器本身要消耗掉一定的能量,造成不必要的电能浪费。为了克服这一缺点可采用电容器来降压,利用电容器降压,关键在于电容器的电容量的选取。若用常规的方法求算串联降压电容器的容量是比较麻烦且易出错的。

  2.测知白炽灯照明线路电流,求算其负荷容量。

  根据公式P=UI=220I

  式中,P为220伏白炽灯照明线路所载负荷容量,瓦;I为实测照明线路电流,安培。

  得出计算口诀:

  照明电压二百二,一安二百二十瓦。

  说明:工矿企业的照明多采用220伏的白炽灯。照明供电线路指从配电盘向各个照明配电箱的线路,照明供电干线一般为三相四线制线路,负荷为4千瓦以下时可用单相。照明配电线路指从照明配电箱接至照明器或插座等照明设施的线路。不论供电还是配电线路,只要用钳形电流表测得某相线电流值,然后乘以系数220,积数就是该相线所载负荷容量。测电流速算容量数,可帮助电工迅速调整照明干线三相负荷容量不平衡问题,可帮助电工分析配电箱内保护熔体经常熔断、配电导线发热的原因等。

网友A:
照明电压二百二,一安二百二十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