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11):
西门子变频器接电动机速度旋转编码器,带A, iA, B, iB,和零相Z, iZ信号到变频器接口。
可以用编码器来测机构轮子转速,机构行走速度,以及机构在行走路线上的位置控制。

问题:
1. 请问零相Z, iZ信号可以做什么用?
2. 在变频器内怎样设置零位Z,iZ信号?
3. 脉冲信号送PLC。此脉冲是频率, 还是脉冲个数?
4. 变频器与S7-300/315-2DP通讯。

网友A:
晕;编码器是测转速的,Z每圈会给一个信号;
编码器接到PLC高速计数端子的话,PLC内计算的是脉冲数,但你可以根据脉冲数与时间的关系算出电机频率;

网友B:
零相Z, iZ信号是测正、反转的

网友C:
编码器的Z相是编码器每转一圈发一个脉冲,AB相是编码器转一圈发编码器分辨率个脉冲,编码器的零位寻找可以再上电初始化的时候用Z相来解决

网友D(2010-02-15):
电动机编码器怎么接线
电动机的接线说明 power suply:class2
一条线:10.2-24.2V
一条线:out A
一条线:out B
一条线:out Z
一条线:0V     大家都说下这些线都对应接到变频器的哪个位置,变频器的PG卡配线图如下:
希望高手帮忙指点一下!我的QQ453926623

网友E(2010-06-14):
你的PG卡和你的编码器类型不匹配,你的编码器是开路集电极输出,而你的PG卡是接收推挽互补式的编码器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