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11):
请教各位高手

请问有哪些原因会影响到质量流量计的精度??

网友A:
你指安装还是指设计制造?
安装的话就按说明书就行了.
其他的就是振动和电磁干扰方面有影响.

网友B:
电磁干打扰各机械磨损

网友C:
你的这个问题实在是太大,你先应该将你的现场实际状况介绍一下。如果你准备设计一款质量流量计的话,那也要有实用对象。建议你看看下面的国标:GB2624-93。就是关于测量的。当然只是差压式的。还有其他如电磁式,超声波式的等等。

网友D:
你用的是科里奥利质量流量计还是热式质量流量计,他们的原理不太一样。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指点
我用的是E+H质量流量计,科里奥利原理
在安装使用上面~~ 从安装上讲有哪些会影响其精度
还有流里计的参数有哪些设置会影响到使用精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