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洋伺服器QS报错62

楼主(2009-09-11):
我有一台三洋QS伺服驱动器报错62,换了电阻就好,但过不了几天又烧电阻,有哪位大侠可以赐教?谢谢!

网友A:
烧电阻跟电流大有关。

网友B:
62号报警是主电路电压过低造成的报警~
按LZ说的,应该不是因为驱动器故障,您目前是用多少功率多少欧姆的电阻,电机又是多少功率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