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11):
已知道现在的功率因数,怎么能知道应该加多大的电容!
我们这有很多低压二百来千瓦的电机,采用的就地补偿,怎么能提前知道应该加多大的电容啊!谢谢

网友A:
有个经验公式,大意是:
1、目标值功率因数角的正切,减去现在功率因数角的正切,得到一个值A。
2、现在设备电机的功率P。
3、A x P得到要补偿多少Kvar的电容。
4、适当取整,合理分组,得到各组的电容值,通过功率因数自动补偿仪表控制,合理投运电容器组。

网友B:
这个好办。功率因数知道。那还要知道你的总功率是多少。然后把已知功率因数如为0.7提高到1.先计算或查表。如查出从0.7提高到1每仟瓦需要2仟乏的电容。然后用2乘上你们厂总功率就OK了。如功率是300KW,2X300KW=600Kvar。就是说电容要补600仟乏。

网友C:
你的实际功率因数是多少?电机是多大?

网友D:
同意顶楼的说法

网友E:
二楼说的很好,

网友F:
我有个实际经验公式,简单明了!
补偿量=1.732*U*I
楼上说的理论没有错的.

网友G(2009-11-30):
学习了,很简单谢谢!!!!!!!

网友H(2010-01-16):
补偿量=1.732*U*I
公式很简单,但是你的设备负载问题和谐波问题还需要考虑,有参数只能做一个大概方案,具体情况还要看行业,有的还要去现场测一下。
zhjycs:做人要靠集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