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11):
我公司有一台旧机台采用的威纶触摸屏,里面的参数设定页外包商调试完后锁住了,按"功能设定按钮”不能切换到。现在想重新设定参数,就把该屏程序上传到电脑,反编译后打开的EJP格式程序里的中文全变成了乱码。检查了"参数设定按钮“的属性,发现是没有在"使用”前面的空格打勾。请问:1、我如果想修改这个属性,要怎么做才好呢?如果我在已成了乱码EJP文件修改后再下载到触摸屏,显示的文字是否也会成为乱码?2、如何解决程序乱码问题呢?百度上看到好多评论,都是说威纶触摸屏EOB文件上传时用的EB500软件要与原来制作该文件时用的软件是同一个版本,上传后才不会乱码,请问是这样的吗?如果是这样,我怎么样才能找到与版本一至的软件?现在关键是外包商找不到了,不然他们帮忙改一下就不会这么麻烦了。3、关于乱码问题,网上也有说是在系统参数里把语言设置成东方语言,再在编程器里选择字体为宋体就不会了,可我这样设置后,问题依然,真正是被搞蒙了。期待各位高手伸出援手了

网友A:
想不乱码,你要自己用组态软件组态一便就好了,有的是组态软件版本不兼容造成的.

网友B:
软件版本不兼容造成的,在系统参数里把语言设置成东方语言,再在编程器里选择字体为宋体。然后把每个文本,按钮,都确定一遍

网友C:
应该是版本不兼容的问题

网友D:
换个高版本的软件试一下;

网友E:
帖出来,帮你搞掂...

楼主:
今天做了一个小小试验:在公司的电脑随便做了一个触摸屏,然后再压缩拷回自已的电脑解压缩,打开 发现显示的依然是乱码。看来网上说的解压缩功能根本就不起作用,难道威纶的触摸屏乱码问题是无法解决的?

网友A:
只能重新弄,要不就下个高版本试一下.

网友F(2009-10-18):
发出来,让大家帮你改

网友G:
看哪年的触摸屏 对应软件版本

网友H(2010-04-05):
要反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