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高手过来看看吧

楼主(2009-09-11):
我想问问各位师傅们、plc数制转换是怎么转的、要学的话怎么学呀?我对这个有点糊涂希望师傅们指点指点、越详细越好、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plc数制转换?

网友B:
找本手册看看吧

网友C:
可以先了解一下数字电路

网友D:
plc数制转换是怎么转的,不知道,但你会用就可以啦

网友E:
呵呵;
二进制、8进制、10进制、16进制、BCD码等;
是这些之间转换?

网友F:
PLC对这些数据格式的转换是有相应的指令的,如果你想自己算,就是用计算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