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度多计量的问题

楼主(2009-09-11):
向各位大侠求教了,我管下有一配电所,其中一路电源总的受电量始终小于总的馈出电量,其下有3路负荷
原来每天的受电量计量表读数大约在 在6500度左右,而馈出电量读数总和大约是8000度,三路馈出的电源,分别是7000度左右和250度,700度左右
每天白白多了大约1500多度的电

最近为了排查原因,把最大的负荷切换到另外一路去供电后,全天的受电总度数360度,馈出总度数990度,两路大致250度和740度,多出的电量的比例多的离谱

我所是10KV配电所,电度采用三相三线式电表,电流互感器的变比经过多家试验机构部门验证应该没问题,电度表三相电压也正常,实在是弄不明白了。

哪位高手能给点思路啊

网友A:
有没有检查电压互感器的高低压熔断器啊?低压侧一般好查,高压侧熔断后用万用表测量低压侧电压仍有60-80V的电压.

网友A:
还有电流互感器的极性是不是正确,会不会有一相接反了啊.

楼主:
电压互感器好的,10000:100的测到电压103V,电表是使用电压母线供电的,所以如果逆相序或者缺相都会报警的
电流反向的可能也不大,我们的表还是比较高档的,电流反向也是有报警的,况且电流反向只会产生正损耗,不会是负损耗的啊

网友B:
基于你的两种情况不同的是只是两路电的改变,而没有改变对两路用电测量仪表的改变.所以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出在的测量仪表上.能否这样假设,假设受电量的仪表没有问题,是否馈电量的仪表出现了问题呢?当然也不能排除受电量仪表的选型是否正确.

网友C:
不知道你的负荷情况,是否有大的谐波源,也会影响计量的

楼主:
受电表和供电局表的读书一致,应该说受电量应该是正确的,问题应该出在我们的馈出柜上
我们馈出的负荷主要是站场,没有什么特别的工业设备,主要照明和空调,应该不会有什么特别怪异的谐波,而且长期存在的吧
明天弄个示波器去,准备彻查了,查下来结果回来和大家分享吧

网友C:
表计误差,是否存在偷电

楼主:
今天去用示波器测量波形的时候发生了意外,高压母线互感器柜的二次熔丝熔断了一根,起初很是想不明白,因为我还没开始测量,只是把比较的地夹在了电度表的B相上想利用AB相电压给波形初始位置定位的,可是马上就报警了,想了半天没构成回路如何把他熔丝熔断的,想了一个中午,终于明白了,有人在我的示波器里动了手脚了,比较地的接头,被接成了真正的地了。想了想,这个事情就此作罢吧,因为我知道干这个事情的人应该是我的前辈。无奈啊~!本来很天真的以为自己一心钻研在技术业务的领域里可以躲过这喧嚣的俗尘,太傻啦我~!一天把人家半年没想弄明白的事情弄明白了那还了得??呵呵

楼主:
不过还是非常乐意和朋友们分享我查阅资料后整理出的思路的
我们使用的是三相三线制的电度表,电度采集电压UAB UCB与电流IA,IC进行组合来对电量进行计量
而我们的电流互感器二次没有采用三相三线常用的不完全星型的接法,而是采用了适用于110KV的四线制的二次接法,资料上说,这种接法可以在超高压的线路中把,空气电容引起的能量损失也计算进去。
但是我们的计量还是只用了两相,即IA,IC,但是这样就造成一个非常可怕的结果
即我们的电压线存在6种不同的排列组合方式,而我们的电流线存在32种排列组合方式
结合起来一个电度表就存在192种接线方式,而其中只有大约2种接法是正确计量的。

所以我利用计量正确的表,对存在问题的表的三个电压输入端进行相位判断,排除这六种可能

然后利用正确的电压相位,去判断电流相位的正确与否,由于电流回路电压非常低,因此应该选用毫伏级别的示波器进行检测,一般电流回路在电度表上的压降应该只有20个毫伏左右。
尽管幅值很低,但是相位却是不变的。
然后就可以根据测得电流相位来判断电流接法的正确与否了,功率因素为1时,IA与UAB相角差30度,IC与UCB差30度,如果功率因素小于1则,IA与UAB相角大于30度,IC与UCB相角小于30度,

楼主:
画一个相量图,把正负IA,IB,IC均画在图中,以功率因素为一时画一个,功率因素为0.95时画一个,然后根据所测得的电流的相位判断所接入的线路是否在正确,如果错误,那么是哪一条线,然后还原整个错误的接线的原理图,验证想法是否正确。
再者通过记录功率因素角,记录电流大小,然后核算互感器变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