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11):
请问是否如step 7安装时没有装上CPU317,现场用的PLC是CPU317的是不就会导致连不上线的问题。

网友A:
不明白你说的什么,CPU317需要在STEP 7中组态即可

楼主:
但是比如我新建项目的时候选择CPU时里面没有317这个类型,是不是就是因为没有,导致在现场连PLC时连上不?

网友B:
肯定无法连接的,硬件组态就有错误,你还是把硬件库更新一下吧

楼主:
请问下怎么更新

网友C:
打开软件,在硬件组态里面有一个更新.

楼主:
是不是Install Hardware Update,我已经更新过了但还是在新建时找不到CPU317,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