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数器不能复位?

楼主(2009-09-12):
程序在仿真中运行没有问题,可是在CPU中计数器C100不能清零,还有为什么仿真中 SFTL 一下跳两个,从Y001到了Y0003。

是PLC的问题还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A:
m8012改成m8000
位移指令用上升沿触发。

网友B:
仿真,程序的执行过程应是:程序刚运行时,M8002接通一个扫描周期,此时Y0断开,其常闭点接通,故M0接通并自保,直到Y0接通。
   同时,秒信号使C100计数;当计数到(C100)=21>20时,M501接通。
   M501接通,复位C100;到下一个扫描周期,若CMP执行条件是接通的,则M501断开。
  又,M501的接通,将执行SFTL指令,Y0~Y11移位;当移位至Y11接通,M0又接通,开始又一个循环。

   仿真时,“一下跳两个”是因为M501接通时间接近或大于两个扫描周期(仿真扫描周期是100ms)。
   在CPU中计数器C100不能清零,是否指C100一直累加上去;若是,则可查M501是否曾接通、或Y0~Y11是否有移位。
   (以上按FX2N仿真,与楼主的设置不一样)。

网友C:
M501要用上升沿的

网友D:
先收藏,有时间研究、研究!

网友E(2009-10-26):
用边沿执行指令

网友F:
要用上升沿指令触发

网友G:
用LDP  M501试试

网友F(2009-12-05):
用上升沿指令PLS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