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12):
我的这台机器是橡胶注塑机,余姚生产的。装置时热媒油系统,用来融化橡胶的。马达370w、油泵是CB-B10的,油路是有点通的,不带负载电流还可以,已有负载电流就会达到3A,是否油路还有堵塞未完全疏通!

网友A:
应该是油路堵塞了

网友B:
油路堵塞了,你检查一下,要是不是的话你就考虑是你的电机的问题了,要是修过的话那就说明电机的匝数少了

网友C:
或再负载大了,有外力阻扰

网友D:
如果是用了一段时间出现的现象,应该是油路堵了,可以让油泵先启动,再关闭磁溢流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