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12):
我公司有台注塑机,工作压力150ton,主缸:直径330mm、高495mm,液压油经常从法兰与缸体连接处漏油,前段时间发现由于机器的震动导致活塞的运动方向发生改变从而形成漏油,现在机器的水平固定已经调整好但还是有油漏出,柱塞、法兰及密封圈已经更换,缸体无损伤,请哪位高手给予指点,谢谢!

网友A:
听你说主要就是漏油的清况。
你要注意看缸的活塞的运动是不是有别的外加力,使柱塞不能真线运动,而使密封元件磨损加快,第二就不是所以的缸都主要是用密封圈来密封的。有的用密封环,有的用小DY。还有的用套加密封圈的方式,而你只要找到装配图认真看一下。多想一下,一定可以解决的。

楼主:
谢谢LI583715的指导!前几次漏油都是我的下属修理的,只注意修理没有检查其他外部情况,由于机器的振动而导致缸体运动发生倾斜从而产生漏油。注塑机的模具大概有近半吨重量进入到缸体中心再慢慢模具合拢保压成型,因此模具开出时的机器不稳定影响了柱塞。

网友B:
如果没有拉缸,也更换了密封圈,还是漏油,可能是密封圈不对,或是活塞磨损了

网友C:
哎呀,液压问题就是麻烦,我遇到的难题是,停止供油后,油缸还有动作,上升或下降,就是不能立即停止????

网友D(2009-10-16):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有拉缸,也更换了密封圈,还是漏油,可能是密封圈不对,或是活塞磨损了
那是液压设计问题吧

网友E:
j i jkdjk ld;kj

网友F(2009-11-21):
呵呵,好像是同行哦,再查下看是不是密封圈的问题啊,我上次一个客户的油缸也是这样,检查后什么问题也没有,换了密封圈后好了两个月,后来又不行了,结果换了个好的密封圈就没有了

技术及资料下载:http://www.xintaiming.com/ji.asp
欢迎点击资料下载http://www.xintaiming.com  (直接进入,点击“资料下载”即可):

网友G:
活塞磨损了。。。。
除了换好油封外就是换活塞了

切记以后使用时不可单边压
这样子很容易使活塞磨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