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12):
本人有一台落地扇,当按下摇头按钮后,风扇自动关机,请问各位大侠这是什么原因,怎样解决?谢谢

网友A:
摇头一般有两种;1是主电机直接带的;
2是单独的一个小减速电机带;

网友B:
要看你那风扇是什么结构的了

网友C:
电气原理图的有?

网友D:
这要看你是不是同步电机带动的摇头机构,如果是的话,那你就看看是不是你的同步电机的电源接到开关上了。只有这样才会造成你说的现象。否则的话,那你就要把电气图发上来看了。

网友E:
最好是把图发上来看以下!

网友F:
“风扇自动关机” 是个什么情况?是电源开关断开吗?这个开关带过流保护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