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12):
一dz47le63 10a 单相漏电保护器下接有一插座,一照明灯。开灯漏电保护不跳闸,关灯漏电跳闸。大家讨论啊!

网友A:
你用排除法看看是不是你线路上有问题,说实话我没遇见过你说的情况。

网友B:
将漏电开关的火线与零线倒一下看看.另外,你的插座是否有用电设备?如果没有用电设备的话建议你更换漏电开关.

网友C:
更换漏电开关试试。

网友D:
1.灯泡的功率比较大吧,关灯时产生高压过电流,漏电误动作;

2.漏电检测电路有故障,更换

网友E:
线接反了!

网友F: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事,换只漏电开关就好了

楼主:
插座是没有用电设备

网友G:
学习了,5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H:
空气开关怎么配
电机的主回路空气开关一般怎么配才合适

网友H:
漏电保护器小了换个大点的

网友I:
开关控制的是零线,而开关到灯间线有接地故障,零线与火线对换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