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12):
EM231电流型PID模块
规格参数   TrustPLC CTS7-200 EM231,8路电流输入,0-20mA/4-20mA,隔离型16位精度,带智能PIDCTS7 231-7HF32 主要特性
总线、电源、通道间全隔离,可靠性高,抗干扰能力强
16位采样精度,采用硬件滤波技术,测量值更加准确稳定
供电电源有反接保护和浪涌吸收功能,适用于恶劣的工业环境
集成先进的模糊逻辑控制算法,不占CPU资源,无需编程即可实现准确的温度控制,动态性能好
PID控制输出可以是PWM或模拟量,双极性输出,可以控制加热和冷却
使用规范
信号线应采用屏蔽线,屏蔽线需单端接地
在系统有良好接地的情况下模块的接地端应接到地线上,否则不接地
规格参数特性 EM231 8AI×电流 PID
物理特性
尺寸(宽×高×深) 71.5×80×62mm
功耗 1.8W
电源损耗
   +5V DC消耗电流 30 mA
   L+ 39 mA
   L+线圈电压范围 20.4~28.8V DC
LED灯指示 24V DC电源供电良好ON=无错,OFF=无24V DC电源,SF:ON=模块故障,闪烁=输入信号错误,OFF=无错
模拟量输入特性
输入类型 电流输入
输入范围 0—20mA
输入点数 8
隔离
   现场至逻辑
   现场至24V DC
   24V到逻辑 500V AC
500V AC
500V AC
   共模输入范围
   (输入通道至输入通道) 120V AC
   共模抑制     >120dB@120V AC
输入分辨率
   温度    电压 0.1℃/0.1℉
15位加符号位
测量原理 Sigma-Delta
模块更新时间(所有通道) 825ms
到传感器的导线长度 最大100米
导线回路电阻 最大10Ω
噪声抑制 85dB@ 50Hz/60Hz/400Hz
分辨率 15位+符号位
输入滤波衰减 -3dB@ 21kHz
基本误差 0.1% FS(电压)
重复性 0.05% FS
诊断程序 LED:EXTF,SF
PID特性
PID算法 PID+FUZZY参数自调整
采样时间 1秒
输出最小脉宽 10ms
PID类型 P、PI、PD、PID型
PID输出类型 模拟量或PWM脉宽控制
PID输出极性 双极或单极
PID地址与参数配置PID地址计算公式
地址名称 计算公式 备注
PID参数地址 A=(2048+S*256)+16*C S为模块所在的槽号(范围:0~6)C为通道号, 231-7HF为0~7
PID正向脉冲输出地址 X=(2048+S*256)+12
PID负向脉冲输出地址 Y=(2048+S*256)+13

PID参数输出部分(模块到CPU)
内容 地址 数值设置范围 实际对应数值
实际温度 VW A 0~13000 0~1300度
状态字 VW A+2
PID模拟量输出 VW A+4  -32000~32000

PID参数输入部分(CPU到模块)
内容 地址 数值设置范围 实际对应数值
设定温度 VW A+128 0~13000 0~1300度
控制字节   VB A+130位等于0时 VB A+130位等于1时
V( A+130).0 PID不运行,没输出 PID运行
V( A+130).1 积分一直起作用,比例系数Kp不自动调整 积分分离及比例系数自动调整
V( A+130).2 PID单极输出,0~32000 PID双极输出,-32000~32000,具有加热和冷却功能
V( A+130).3 未使用
V( A+130).4 积分起作用 积分不起作用
V( A+130).5 微分起作用 微分不起作用
V( A+130).6 实际温度值滤波,抗干抗更强 实际温度值不滤波
PID脉冲输出周期设定 VW A+132 1~255 1~255秒
Kp(比例系数) VW A+134 0~9999 0~999.9
Ti(积分时间) VW A+136 0~3600 0~3600秒
Td(微分时间) VW A+138 0~3600 0~3600秒

正向脉冲输出地址
0通道脉冲输出 V X.0
1通道脉冲输出 V X.1
2通道脉冲输出 V X.2
3通道脉冲输出 V X.3
4通道脉冲输出 V X.4
5通道脉冲输出 V X.5
6通道脉冲输出 V X.6
7通道脉冲输出 V X.7

负向脉冲输出地址
0通道脉冲输出 V Y.0
1通道脉冲输出 V Y.1
2通道脉冲输出 V Y.2
3通道脉冲输出 V Y.3
4通道脉冲输出 V Y.4
5通道脉冲输出 V Y.5
6通道脉冲输出 V Y.6
7通道脉冲输出 V Y.7

应用举例
计算第二个扩展模块上的231-7HF的最后一个PID回路的地址。首先计算地址:       S=1,C=7       A =2048 + 1 * 256 + 16 * 7 = 2416        X = 2048 + 1 * 256 + 12 = 2316       Y = 2048 + 1 * 256 + 13 = 2317然后根据以下参数地址说明设定或读出参数内容:VW2544 //设定温度                    VB2546 //控制字(参数自调整、双极输出)VW2548 //脉冲输出周期    VW2550 //Kp比例系数    VW2552 //Ti积分时间(秒)    VW2554 //Td微分时间(秒)    VW2556 //量程范围(1300度默认值)VW2416 //实际温度    VW2418 //状态字    VW2420 //PID模拟量输出   V2316.7 //正向脉冲输出   V2317.7 //负向脉冲输出为了保证PID模块能正常使用,编写其它程序块时请一定不要使用您所用的PID模块占用的V存储区。模块在第0号插槽所占用的地址为:VW2048到 VW2300
模块在第1号插槽所占用的地址为:VW2304到 VW2556
模块在第2号插槽所占用的地址为:VW2560到 VW2812
模块在第3号插槽所占用的地址为:VW2816到 VW3068
模块在第4号插槽所占用的地址为:VW3072到 VW3324
模块在第5号插槽所占用的地址为:VW3328到 VW3580
模块在第6号插槽所占用的地址为:VW3584到 VW3836可调用EM231 PID专用的参数配置程序库参数配置LADDER图如下:
端子连接
DIP开关配置EM231电流型输入温控模块支持0—20mA的电流,模块提供了一个6位的DIP开关用于选择测量范围,6位的DIP开关位于模块的下方,如下图所示。为了使DIP开关设置起作用,用户需要给PLC电源断电再通电。
Sw1 Sw2 Sw3 Sw4 Sw5 Sw6 量程 分辨率
ON ON OFF OFF OFF OFF 0—20mA 0.1℃/F
ON ON ON OFF OFF OFF 4—20mA 0.1℃/F

1、电流信号RA和A+必须要短接,这是因为PLC在RA和A-之间内部跨接了一个250欧姆的电阻,目的是为了把电流信号转化为电压信号,例如4ma输入时就是1V,20ma就是5V,所以RA和A+短接之后RA(A+)和A-之间才能产生压差。这也说明为什么0-5V和0-20ma对应的拨码开关是一样的,因为0-20ma在250欧姆的电阻上压差就是0-5V,所以对应内部量程转换也自然是一样的。

2、如果不被使用的话需要将A+和A-短接,这一点不是必须的,只不过这样做能保证A+和A-电压为零,能避免产生干扰,同时保护内部电路。建议你最好还是接上。

3 比如一个0--10V的电压模块要接入一个4--20mA的信号,可以在电流信号上接一个500欧的电阻,这样4--20mA就转换成2--10V,取AIW数据的时候只要把范围改成6400--32000即可

楼主(2010-03-19):
s7200--- EM231模拟量模块使用注意事项
为了提高抗干扰能力,231-0HC,235-0KD要求,A-,B- C- D-与模块的供电电源M线相连。
231-0HC,235-0KD本身带有滤波功能,所以CPU的滤波功能要取消,要不采样速度会较慢。
输入信号不能高于30V,要不会损坏模块。
输入信号要用屏蔽线,而且要单端接地。
cts7 231-0HF为隔离型16位模块,采样更稳定,精度更高,但采样速度慢,而且只对应电压输入,如果为电流时,要外接250欧姆电阻。 ==============
1. CO-TRUST兼容S7 PLC I/O模块等工控产品,同时代理SIEMENS S7 PLC
2. CO-TRUST 兼容S7-200,I/O模块,并推出S7100/300
◇ 运用STEP7软件开发平台,100%兼容STEP7,提供更好的PID、MODBUS等程序库
◇ 多个通讯口,CPU224有两个通讯口,CPU226有3个通讯口,RS485/RS232方式
◇ 丰富的I/O模块,除常用模块,还拥有8路模拟量和32点数字量模块
◇ 智能从站接口模块(EM277A),独立从站模块(EM277B),内嵌PID温度控制模块
====咨询:13655181865 QQ:754821510 ====SRR882006@163.COM======
http://sunrongrui.wjw.cn
CTS7-200 PLC提供了4PID、8PID、8TC、8AI、4RTD、4AQ、32DO等大点数扩展模块,使系统的模拟量I/O点数最多可达56点,在大型挤塑生产线、多层吹膜生产线、流延薄膜生产线、表面喷漆生产线以及多温区电子焊接设备上成本优势 极其明显。

现场干扰的处理方法=====

======规范的接线及走线,弱信号要尽量与强电信号分开走
模拟量信号线要采用单端接地方式,通信线要采用双端接地方式
热电偶要采用绝缘式的传感器
PLC的供电电源尽量采用隔离变压器
防止直流电源的负端与交流电的零线或大地有任何的接触
所有直流电源要注意要共负端,不共可能会造成采样不稳定,因为没有共同的参考地
231-0HC或235-0KD模块容易采共模电压的干扰,把信号的输入的负端与24VDC的负端短接,可以有效地防止这种干扰
通信线要注意终端电阻的使用
CPU的通信口为非隔离口,与其它设备(变频器)等通信时最好加光电隔离器

楼主:
一个先进的系统源于优化的设计,通过多年的自动化工程设计经验,向大家推出优秀集成方案:
1.西门子S7-300PLC,CPU315-2DP 作控制器,ET200M作分布式I/O,得到大量且广泛的应用,在这里向大家推荐使用EM277B+EM扩展模块替代ET200M远程I/O从站及模块,节约成本高达40%,并保留你使用STEP7的习惯不变,性能不变,但是成本大大降低。我公司已在窑炉、污水、大气除尘、冶金设备、锅炉设备进行实实在在的工程应用。
2.采用分布式方案可带来以下好处:节约电缆电线,节约接线端子,人工工时节约,以及工程施工管理费用的降低;EM277B+EM扩展模块是分布控制中分布式I/O从站的最佳选择。
3.请注意,S7-300PLC模块需要底板、前连接器等附件,而EM277B + EM模块不需要任何附件,用EM277B与IM153相比,还要节约6ES7 972这样的DP接头,节约成本高达40%。
4.EM277B具有高达1.5M PROFIBUS_DP通讯速率,上位机使用FameView组态软件并安装CP5611卡作DP主站,EM277B+EM模块作现场采集DP从站,组成高速高性能的SCADA数据采集系统。
5.EM277A将S7-200PLC(必须有CPU22X模块,这就是智能I/O从站)连接到PROFIBUS-DP,
形成分布式现场智能控制系统。性价比极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