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12):
1. 伺服电机的特征是什么?
一般来说伺服电机和步进马达等相比,能从低速到高速保持一定的转矩输出,没有象普通步进点饥那样的振动、噪音、发热等问题的存在,没有拖控(不能控制的状态)现象,电机速度平滑。
2. 骏马系列和其他伺服电机的伺服器相比有何特征?
传统的伺服器各种功能和伺服增益的设定必须通过参数设定才能完成。但是本产品以设定两个旋转开关代替参数,基本上不需调整即可使用。是一种具有与步进电机一样的方便性,但又能高性能运转的伺服电机。
3. 什么是伺服on
是指接通电源后,打开输入,输出信号/s-on, 给伺服电机通电。电机通电后,在没有指令的状态下,电机的转轴被固定,即使施加外力也无法运转,成为伺服锁定状态。
4. 伺服正面红led灯亮后, 电机运转停止,该怎么办?
此为报警信息。报警内容和处理方法可以根据led显示灯的显示数来判别。

5. 为何伺服电机在运行中ref(绿色led)会闪烁?
通过ref的闪烁表示『指令脉冲输入中(电机旋转中)』。此时即使在低速档,电机也在旋转中。请绝对不要触摸机械和电机轴。
6. 什么时候使用指令滤波器设定旋转开关(fil
fil开关用于平滑输入于伺服单元的指令。通常可放在0位,如果有振动可在0-7之间加大以达到稳定运行。但是指令结束到电机停止的时间将会延长。
7. 电动机电缆线较长时 100m以上)要注意什么?
变频机与电机的布线距离较长时,由于电缆线的电压降低,电机的力矩下降,因此要使用粗的电线配线,有时要调整v/f特性。还有,按照配线距离如下所示降低载波频率。
50m: 10khz以下
100m: 5khz以下
8. 变频器可以驱动带制动的电动机吗?
可以。要使用制动装置带独立电器的制动电机,制动装置电源接在变频器的输入端,制动回路原封不动地接在变频器地输出端,起动时由于电压较低,制动装置不能开放。
9. 什么时候需要制动选配件?
紧急减速时使用。电动机地频率下降时,需要比自由滑行停止更短的时间内减速,由于电机在所给的频率相应同期速度以上运转而成为感应发电机,其结果电机及负载的惯性能量,在变频器再生。这时变频器的主回路电容被充电,电压上升,再生能量变大,发生过电压而切断输出,为防止这种现象需要制动选配件。
10. 把现有电机使用变频器驱动时,漏电开关会发生误动作,如何处理?
推荐使用适合漏电开关的变频器再次谐波措施,使用现有的漏电开关,为防止误动作发生,感度电流应在200ma以上,变频器的载波频率在2.5khz以下使用。(但是电机的噪音增大)
11. 关于电子齿轮的设定
  电子齿轮功能是指可将相当于指令控制器输入指令1脉冲的工件移动量设定为任意值的功能,分为电子齿轮(分子)pn 202、电子齿轮(分母)pn 203两部分参数。
在无减速比条件下设定时,根据当前电机的编码器规格把相对应的编码器脉冲数
          13位:2048p/r          16位:16384p/r          17位:32768p/r
乘以分频比4后,写入pn 202。将负载轴旋转一圈的脉冲数写入pn 203。
例如:电机的编码器规格为16位时,把16384*4=65535写入电子齿轮(分子)pn 202
想要36000个脉冲转一圈的话,在电子齿轮(分母)pn 203中写入36000
注:pn 202/ pn 203的值必须在[0.01,100],并且当pn 202或pn 203内的值超过65535后,请进行约分。
12. 关于外接再生电阻器时容量的设定
  要将外接再生电阻器连接到伺服单元时,必须对再生电阻容量pn 600进行设定.
设定值因外接再生电阻器的冷却状态而异.
l         自冷(自然对流冷却)方式时:请设定实际安装的再生电阻容量(w)20%以下的值。
l         强制风冷方式时:请设定实际安装的再生电阻容量(w)50%以下的值。 用户参数pn 600的设定单位:10w。
例如:强制风冷方式的外接再生电阻器的容量为100w时
             可处理的再生电力为:100w*50%=50w
             再生电阻容量pn 600的设定值为:50w/10w=5 注:外接再生电阻器时,为了增加再生电阻器的容量(w),而将多个小容量的再生电阻器组合起来使用。在选择方面请注意,包含电阻值的误差在内的值要大于下述表中的最小允许电阻值,否则流过再生电路的电流就会增大,有可能造成电路击穿。

网友A:
骏马系列的还可以,正在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