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一次回路的电气符号的意义

楼主(2009-09-12):
谢谢各位大虾了.

网友A:
这个是高压环网柜里的高压开关。在与高压电分开时与地相连。

网友B:
没见过,真不懂,学习了

网友C:
带接地极的高压环网柜里的高压开关,断开状态

网友D:
没接触过,还真没见过。

网友E:
楼主的图有点不标准,
这是RGC型金属封闭单元组合SF6开关柜内的三工位 关合/隔离/接地开关。
这种开关柜常用于3-24kv、额定电流630A单母线接线的发电厂、变电所和配电所中

网友F:
高压配电柜的三工位倒闸开关1

网友G:
严格讲不是开关而是三工位刀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