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附图中的符号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9-09-12):
只要努力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A:
高压有电指示灯

网友B:
楼上说的有理

网友C:
电源指示灯!

网友D:
二楼正解

楼主:
是不是地刀接地的指示灯?也就是说强制接地的指示?

网友E:
这是不是交流接地指示灯?如果说错请别笑话。

网友F:
不是交流接地指示灯。是高压有电指示。

网友G:
能确定是高压有点指示吗?

网友F:
这个图在高压柜一次图中就是表示高压指示灯。如果不是在高压图中就说不准了。

楼主:
是的,是在高压回路里,同时在低压380V的回路中也见到过此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