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启动柜爆炸

楼主(2009-09-12):
我水泥厂有一个高压启动柜6000的。水电阻启动,带有真空管。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有时候启动会有爆炸,甚至着活。

自我分析,可能是真空管咱连,。

请高手的师傅多多指教。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

选用什么样的真空管。怎么样去做。

网友A:
有照片吗。传上来看看阿

网友B:
有这么严重吗?我们现在正在招标8台高压电机,功率是710KW的,不知道会不会出现你那类似的情况.不过,据我的了解,这样功率比较小的电机的好像是没有真空管的.

楼主:
因为设备的缺乏所以图片是网上找的。
非常类试的。
听老工人说要换接触器的,主任说不行,这样的红光老大了。

网友C:
发生爆炸有可能是启动时电流很大。有的地方电气间隙不够。检查一下看有什么地方发黑。把这个地方处理一下。

网友D:
检查下电路有没有接触不好的地方,用表测量下启动电流,经常坏可以考虑换个大的开关

楼主:
6000v    3550wk   转子启动电压2425V    电流886   转子启动电流  608

网友E:
应该是开关的电流容量比较小引起的,启动瞬间产生高压电弧,导致的气爆,甚至着火。

楼主:
我老工人有想改成接触器形式的,1000A的接触器  是不是电弧会很大的,这样不可以。

网友F:
你讲的不清楚.是真空接触器爆炸?还有是什么地方着火?

楼主:
真空接触器爆炸并着火 下面就是水电阻的塑料箱体

网友B:
也不能排除电器元件本身质量的问题.

网友G(2009-10-12):
我是做水阻柜的,你的问题没说清楚,到底是水阻柜炸了,还是开关柜炸了呢

网友G:
用哪家公司的水阻柜,质量有问题,我公司生产的水阻柜从来没遇到过这种问题,襄樊金顿电气有限公司   赵光辉   QQ121039717  13697229801

网友H:
保险也有可能爆炸
我们厂我见到过几次

网友I:
启动电流过大,真空接触器容量可能过小造成的。

网友J:
应该是开关容量不够,我是襄樊的,那种柜我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