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13):
有40个泵站,每个泵站都有一个模块(一种专用模块,不需要编程)来接收压力与温度的模拟量信号并输出控制信号,分站是在河北省的几个区级市,想通过以太网的连接能在石家庄的电脑上能看到几个站的工作情况,并能实现对每个站的控制.
请问各个大虾,具体的方案应该做,各个站点的参数如何设置,PC机上需要安装什么软件等?.谢谢.

网友A:
最少要41台电脑吧,采取共享的方式罗

网友B:
都接到互联网,在石家庄网络控制

网友C:
现在的组态软件一般都支持你的要求吧,

楼主:
请问:如果需要组态软件的话,用什么样的组态软件好?如果安装组态软件的话,只需要在石家庄的电脑上装上此软件就可以了吧?那又如何设置参数?需要设置哪些参数?
希望高手能详细的解答,谢谢.

网友D:
泵站用带网口的模块,石家庄的电脑用VB做个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