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13):
有40个泵站,每个泵站都有一个模块来接收压力与温度的模拟量信号并输出控制信号,分站是在河北省的几个区级市,想通过以太网的连接能在石家庄的电脑上能看到几个站的工作情况,并能实现对每个站的控制.
请问各个大虾,具体的方案应该做.谢谢.

网友A(2009-10-15):
无线路由器vpn专网传输
为了保证数据传输的安全性和可靠性,以前用户一般都是采用专线点对点物理线路连接,从X.25、帧中继到现在的DDN.从技术上讲已经具有相当的安全性,但同时也暴露出可扩展性不高、不够灵活、可使用的带宽太窄等不少问题;因此,必须采用新的技术来满足企业安全、快速、数据共享的需求,而2.5G/3G无线VPN作为新一代Internet安全技术以其能够提供简单、廉价、安全、可靠,快速部署的Internet访问通道,迅速得到广大用户的认可.
利用2.5G/3G无线技术组建VPN,将大笔的专线费用缩减为少量的无线数据费用和Internet费用。据报道,局域网互联费用可降低20~40%,而远程接入费用更可减少60~80%,这无疑是非常有吸引力的;2.5G/3G无线VPN大大降低了网络复杂度、VPN用户的网络地址可以由用户内部进行统一分配、VPN组网的灵活方便等特性简化了用户的网络管理,VPN提高了整个用户局域网的互联性,通过远端用户验证以及隧道数据加密等技术保证了通过公用网络传输的私有数据的安全性。
VPN采用了隧道技术(Tunneling)实现数据的封装传输,隧道技术指利用一种网络协议来传输另外一种网路协议,它主要利用网络隧道协议来实现这种功能。此外,VPN还结合密钥交换技术,防火墙技术,QoS等进一步保证虚拟专用网通信的安全可靠。
四信F系列路由器全面支持2.5G/3G无线VPN技术,为用户使用无线VPN提供强大的产品支持.

网友B:
VB+OPC可以解决此问题。

网友C:
楼主是做气象的吧?

网友D(2009-12-09):
比较理想的是用GPRS,如果数据量不大的话。

网友E(2010-01-14):
不错的方案,呵呵,多学习一下,以后有机会自己学习一下啊

网友F:
可以利用网络,实现远程控制,主要还是不知道你的接入方式?
可以在具体点。

网友G:
应该用GPRS的,这样成本比较低,实施起来也比较容易

网友H(2010-03-01):
GPRS可以哦

网友D(2010-04-22):
4AI+8DI/O+串口+GPRS。 一体,上位机用OPC,可以用组态软件进行连接。

网友I:
应该简单吧,各个分站接一台485转TCP/IP的串口联网服务器,然后都设为客户端,在石家庄用电脑(服务器端)来进行统一管理就可以了

网友J(2010-11-03):
深圳市泰宇凯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是台湾DAVICOM中国大陆地区的最大代理商,代理DAVICOM的全系列产品,
主营产品有DM9000AEP/EP,DM9161AEP/EP,DM9620/DM9621等。 Local-Bus Single Chip—— DM9000系列芯
片功能概述: 1.Local-Bus芯片,DM9000其基本特性是48PIN、10/100M Local-Bus interface;工作模式
8/16/32bit, 通过HP认证有Auto-Mdix(支持直接互连自动翻转)、TCP/IP加速(Ipv6 check sum offload)
减轻CPU负担,提高整机效能,20ns I/O读写时间,2.5V/3.3V低功耗。 广泛应用在UMPC、IPTV、VOIP、IP
SETBOX、VOD、IP CAMERA、IPVIDEO/PHONE等产品,提供完整参考设计资料及技术支持! 2.PCI DM9102D 128PIN
10/100M Auto-Mdix。 3.提供Linux/wince等驱动。需要更详细的资料,欢迎咨询交流。 DM9161系列芯片功能概
述: 1.100/10M 快速以太网物理层单芯片收发器;支持HP''s Auto-Mdix功能,支持MII RMII GPSI 接口; 2.非
常低的功率消耗, I/0 端口电压支持3.3V 和5V,48 脚LQFP 。应用领域: 1.UMPC市场。目前在以ARM为架构的UMPC
市场中,采用的方案如谷歌Android、三星S3C6410/6400/2443、安凯AK78系列、杰得、君正以及ARM原厂的相关配套芯
片等,均采用我公司的DM9000系列芯片。 2.机顶盒市场。目前在国内超过90%的机顶盒产品均使用DAVICOM的网口芯片
DM9000系列,我公司的年出货量将近3KK。 3.安防市场。在主流的方案中,如TI、中芯微、智源等,均使用DM9000、
9161系列,网口市场份额将近50%。 4.ARM开发板市场。目前在主流的ARM工控领域方面,采用的方案如S3C2410、2440、
6410,以及ATMEL的部分CPU等,80%以上采用DM9000系列芯片作为网络通信接口使用。 5.VOIP/IPPHONE市场。主流的网
络接口芯片均使用DM9000系列等。 6.网络通信市场/医疗市场等。我们将为您提供最便捷的服务与专业的解决方案,
让您尊享超越期待的价值体验,带给彼此成功的契机!同时我们也是以下产品在大陆的代理商: 1.Innolux(台湾群创TFT-LCD屏)
2.Pericom(美国PERICOM公司的HDMI开关接口芯片,PCI-e桥等) 3.Laird(美国Laird电磁屏蔽材料) 4.RDC(台湾金丽公司的RISC
X86架构的CPU等) 5.Hynix(现代Hynix内存芯片) 6.AOS(Mosfet等)
谢达林 Raymond
==================================
香港泰宇凯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泰宇凯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mob : 13823576319

Tel : 86-755-86336940/86336948 ext 8806
Fax : 86-755-86319796
Mail: dalin.xie@kada.com.cn
MSN : pud668@hotmail.com
Web : http//www.kada.com.cn
深圳市南山区朗山路华瀚科技大厦C栋606室

网友K(2010-12-25):
无线网应该是最好的方案

网友L:
无线方案和有线方案
无线方案:GPRS/3G网络均可以,建网迅速,费用低,缺点是无线稳定性差点
有线方案:可以用光纤联网,稳定,可靠,数据流量大,缺点是建网慢,费用高
用下面这张双光双电的光纤设备也行
www.gqdl.net

网友M(2011-04-06):
现在用3G好像蛮好解决这个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