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13):
向大家请教一个问题,我们一套设备上一sm334模块的9和11端子采集0-10电压,这两个端子之间接了一个电阻,请问这个电阻的作用是什么啊

网友A:
是不是阻抗匹配呢?

网友B:
这说明你现场的信号应该是电流信号,

网友C:
得到的信号是电压信号或是电流信号不匹配造成
是的,应该是变送器的输出不一样。有的是电压的,如0-10V,有的是电流的,如4-20mA,这种接法应该得到的是电压信号,但处理时要使用电流信号,所以并一个电阻,一般情况下是500欧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