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13):
在下使用的是GP2301L,PC选用OMRON的CPM2A。现使用PC的RS232C通信口进行上位连接,开关置为OFF,DM6645设置为0001,DM6646设置为0304,GP中的参数设置为 19200 bps    7/2  偶校验  ER控制  RS232C通信,1:1连接。 但为何无法通信?画面程序已传入GP,也可以显示,但左下角有PLC未响应的提示(错误代码 02:FE)。通信电缆没有问题。请问是否PC还需进行其他的设置或者是我的设置有误? 请高手的指导,谢谢!

网友A:
1.下载画面程序的时候GP系统画面有没有下载?
2.通讯电缆你真的确认没问题?

网友B:
19200  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9200  可以吗?
为什么不可以呢
GP和PLC保持一致。

楼主:
是监控位设置问题……谢谢高手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