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13):
请大家看看我的程序有什么问题?
我把程序写入PLC后红灯闪亮

网友A:
直接贴图上来吧,这样大家看起来方便点

网友B:
呵呵;你这是什么呀?
根本不能转换;
还是先用梯形图或指令图编吧;

网友C:
是FX1N系列的CPU吗?

网友D:
程序没有写完整,不能转换,CPU是FX2N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