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13):
如题倒顺开关接双电容电机 请大家帮忙   最好能附图

网友A:
我画过一个用双刀双掷开关控制的电机,参考一下吧http://blog.gkong.com/more.asp?name=lhlli&id=66300

网友A:
写的是双电压电机,呵呵。

网友B:
你先用万用表确定一下有哪4个触点当开关拌动一下时是两两通的就接电机,再拌一下又有哪4个触点是两两相通的,再接电机就是了

网友C:
其实双电容和单电容是基本一样的,只不过双电容增加了个启动电容,要抛开启动电容不看的话,本身是一个电容运转式单相电机,内部的离心开关在启动后只将容量较大的启动电容脱开,而容量较小的运行电容及启动绕组并不脱开。如果将运行电容或启动绕组也脱开的话,电机出力不够,很快会烧毁!
对于具体接线:选合适的倒顺开关,只要满足额定电流,任何形式的三相倒顺开关都可以,图中虚线为开关内部接线,将原开关的接线按图连接即可。
以前接过类似的电路,不过以是很多年前了,想了许久。希望能对楼主有所帮助!

网友C:
不好意识,操作不慎发了两次。再作补充:
开关向左(正转)打,1-4、2-5、3-6接通,向右(反转)打4-7、5-8、6-9接通。中间位置不通。
运行绕组接1、3。启动绕组接2、6。火线接4,零线接6,不要接反,否则电机停止时,绕组带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