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电子称通迅

楼主(2009-09-13):
PLC用RS485和电子称通讯
 FX2n PLC与JD系列电子称串行通讯技术设计
FX 系列PLC支持以下5种通讯类型:N:N 网
络、并行链接、计算机链接(用专用协议进行数据传
输)、无协议通讯(用RS指令进行数据传输)、可编
程端口.三菱FX2n PLC与JD系列电子称之间的
通讯主要采用无协议通讯方式,通过PLC的串行通
信口和电子称实现点对点异步通讯.为实现通讯,必
须在PLC中设置D8120,D8129的值.D8120为l6位
数据寄存器,用来设置和电子称通讯的数据格式,包
括数据长度,校验形式,协议方式,传递速度等.D8129
设置校验时间£,其值为当电子称向PLC传递数据
失败时,电子称从传递开始到接收最后一个字符所
等待的时间.因采用无协议通讯类型,FX2n PLC与
外围设备进行通讯,主要使用RS指令,该指令为使
用RS一232C或RS~485功能扩展板及特殊适配器
的PLC发送接收串行数据,其工作原理如图1.RS
发送数据的
地址和点数
接收数据的
地址和点数图1 工作原理图
指令不仅规定了可编程控制器发送数据的首地址和
点数,而且还规定了接收数据的存储器首地址和最
大可接收点数.因在本称重控制系统中只需FX2n
接收电子称发送的数据,故FX2n PLC与电子称之
间的通讯方式采用半双工双向通讯,控制线选择普
通模式.普通模式的控制线仅能单独用于数据发送
或接收,即RS指令的接收和发送数据功能不能同
时并存,两者必须分开执行,因此将发送数据的点数
设置为0(D0=0),即不进入发送等待状态.由外部设
备控制输入端子X010的状态,当电子称装载时,外
部设备使X010状态为0N,此时RS指令被驱动,可
编程控制器被置为数据接收等待状态,等待接收电
子称发送的数据.当数据接受完成后,特殊辅助继电
器M8l23自动导通,产生一个中断事件.利用中断
事件对接收数据进行后续处理,然后复位M8123,
等待接收下一帧数据.当电子称空载时,外部设备使
X010为OFF状态,等待下一次装载后再被接通,重
复以上过程,完成电子称与PLC的通讯.
3 硬件连接
FX2n PLC和电子称之间的通讯采用串行口通
讯方式.根据电子称提供的接口是RS一232C 或
RS一485,可以把硬件连接方式分为两种:① 对于具
有标准I 一232C接口的电子称,PLC与之硬件连
接可利用RS一232C功能扩展板FX2n一232一BD
或通讯接口模块FX2n一232 嘲直接连接,不必进行
协议转换;② 对于具有标准RS一485接口的电子
称,PLC与之硬件连接可利用RS一485功能扩展板
FX2n一485一Bill直接连接或在① 的基础上利用转
换接口FX一485PC—IF~31对RS232C/RS485进行协
议转换.本称重控制系统中JD 系列电子称与FX2n
PLC的硬件接线采用① 种方式.电子称与PLC之
间的硬件接线在通讯距离不超过l5m时,可用九芯
屏蔽电缆直接相连,当通信距离较远时,在两通信接
口各**调制解调器,即可解决远距离通信.这里
FX2n PLC与JD 系列电子称处于同一控制室内,故
采用直接接线方式.
4 JD系列电子称通讯协议
JD系列电子称数据发送方式有自动输出、打印
键输出、外部指令控制.其中,自动输出方式有回零
稳定输出、稳定输出和连续输出方式三种,这里选用
自动输出方式中回零稳定输出方式,即每次称量样
品时,称盘必须空载,当显示稳定零值时放上物品,
显示值再次显示稳定时,输出一组数据,参数设置为
C5—0.此种方式为间断方式,即在一帧发送期间可
能因发送速率不同而分为几次间隔发送。此外还须
在电子称中设置串行口波特率,设置参数为C4—0,
即波特率为2400bpt.其他技术参数为:数据位为7
位、停止位为l位、校验位为偶校验、输出码为ASC
Ⅱ 码.输出格式如表l所示.
5 PLC与电子称通讯的程序设计
5.1 电子称和PLC之间通讯方式
电子称和PLC之间的数据通讯采用主从方
第5期 宋芳等:PLC与电子称之间的通讯技术研究 45
表1 输出格式表
式,以电子称作为主机发送称重数据,从站PLCⅡ向
应来自电子称的数据并对接收到的数据进行相应的
处理,进而实现PLC对外部设备的控制.
5.2 部分程序清单
FX2n PLC和电子称之间通讯部分程序梯形图
如图2所示.
8位数据处理
初始化D0-D50
通讯格式设定
RS命令驱动
接收完成,将接收数据
送到专用的数据存储区
接收完成复位
图2 通讯部分程序梯形图
6 实验应用
将三菱FX2n PLC与JI)系列电子称之间的通
讯技术应用于电子喇叭生产过程中的膜片重量分选
工序,实现此工序生产过程的自动化.其主体控制如
图3所示.整个控制系统以FX2n PLC为核心控制
器,它不仅要与电子称进行通讯、读取电子称发送来
的数据,而且要对该数据进行相应处理,同时根据处
理结果向DRC[41(数字记录控制计算机)发送指
令,控制SXY型机械手对膜片进行相应的搬运操
作;另外还得读取外部信号(主要是限位信号)以及
DRC反馈回来的信号,判断、调节整个系统的运行
状态,确保系统高效、可靠、稳定运行.

图3 主体控制系统方框图
7 结 语
将PLC和称重仪表之间的通讯技术与YAMAHA
SXY型 —y轴机械手相结合,应用在电子喇叭生
产过程中的膜片重量分选工序,对实现整个喇叭生
产过程的自动化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此应用不但
分选可靠,失误率小于0.01% ,而且分选速度是原来
手工分选速度的4倍.若在称重仪表和PLC通讯的
基础上,增加文本显示器和打印机等,可更方便地实
现称量参数的输入、修改、显示和打印功能,从而组
成性能价格比更高的称量控制系统,实现管理过程
的自动化.

网友A:
这版排的,真乱啊
这个如果有图,有程序,会是个很好的参考例子
在和一些仪表通讯时,RS无协议通讯是经常用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