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问,零线有电

楼主(2009-09-13):
遇到一个奇怪的事。
两户同一楼层,同一条线接各自的电表,开关。

甲户用的是刀闸。 乙户用的是空气开关。
某一日,甲的保险烧断后,将闸拉下。之后发现,乙的室内无电。再用试电笔检查,发现两家的火线、零线都有电。乙无论如何操作,室内都没电。
上面就是一个太奇怪的事了。两家,两个电表,两个开关,却发生这种事,不可思议。

还有更奇怪的事,有电工随后来维修,发现此情况,也不知原因。于是,此人拿着试电笔,在各处摆弄。并去其它楼层查看,发现其它层一切正常!
于是,继续乱捅,谁知一阵子后,再测零线,却没电了。于是,一切恢复正常。

这又是一个奇怪的地方,怎么修好的?

上面的事情,实在匪夷所思,请高手解答一下,也想知道,有没有人有类似经历,什么原因,希望赐教!
帐号受限 仅供浏览,发布功能受限

网友A:
从上图看这个现象不难理解,由于最初的短路故障,造成图中红叉处开路或接触不良,在你没有看到的情况下,被那个电工给接好,也或者是某种外力使此处暂时连接,但问题没有最终解决,很可能不久还会发生这个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上图看这个现象不难理解,由于最初的短路故障,造成图中红叉处开路或接触不良,在你没有看到的情况下,被那个电工给接好,也或者是某种外力使此处暂时连接,但问题没有最终解决,很可能不久还会发生这个现象。

多谢解答。画的图很好。
应该不存在没有看见的情况,因为,也就短短的5-6分钟,他带的工具,只有一只试电笔。  基本上除了捅,没有其它多余的动作。
另外,某种外力的情况似乎也没有。至少到现在为止,没有同样的事情发生。 而之前,也没有此类事情的发生。因为除了拉闸停电外,从未发生过莫名其妙的停电。
这就是让人奇怪的地方。会不会有其它的原因?

把图做了一个小修改
帐号受限 仅供浏览,发布功能受限

网友B:
极有可能是在两家分路的那个零线接线端子接触不良.(螺丝松了或者锈蚀了)
楼主再检查一下看.

网友C:
楼上说的有道理
估计另外一家的火线和零线线直接接在甲家的刀闸上了,
保险烧了以后往往导致接触不好,他给捣好了
标准的接法应该使用线排,每家要单独接出来才好.

网友D:
刀闸不可靠,刀闸开关的触点暴露在空气中,进线端有感应电12V左右。
空开内部触点隔离的较好。

网友E:
一个用电的安全问题

网友F:
家里的单相开关有控零线的

网友G:
从你所说的来看,应该是主零线上有个点是虚接的或者在零线上有个虚点。当电工用电笔乱捅的时候造成这虚点又接实了。所以就会出现你说的现象。有的时候在线里出现的虚接你用眼睛是看不出来的。

网友H:
如果是N进线断掉或者虚接了,那么当甲的闸刀关掉以后,又怎么影响到乙家的用电。这是巧合吗。
乙家没电,那么他家的空气开关跳闸了没?

网友I:
是老楼吧,就是好了,还得出病。找到虚接的地方

网友J:
呵,有意思了

网友K:
甲家偷电了

网友L:
乙家没电时在甲家保险爆了后就没电了吗?我觉得有是不是乙家偷电用了甲家的零线,自己的零没用啊。

网友M:
没有,没有形成回路不会跳闸,如果接地会跳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