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13):
请教各位高手:传感器信号一般有0------+5V 、0------+10、4mA------------20mA,应该选用哪种比较好,为什么?
例如:给变频器的模拟信号、给FX2N-2AD的传感信号,给FX2N-1HC的信号等

网友A:
呵呵;要根据变频器、PLC模拟量模块来选;
一般0~10V、4~20MA的都可以用;
1HC是一个高速计数,不是模拟量;

网友B:
要看输入端需要什么信号,需要电压就上电压传感器,需要电流就上电流传感器

网友C:
一般变频器、有个V+和V-,用0~10V;
PLC模拟量模块来选,温度我用过4~20MA的;

楼主:
变频器也有0~5,0~10V,4~20MA这几种选择啊,这样就会出现采用哪种好的问题了

网友D:
如果距离稍远,一般用4-20电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