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9-09-13):
我这是abb变频器(acs510-01型)控制两台水泵自动供水,原先两台水泵可以自动切换,各运行3小时,可最近不能自动切换,只有一台运行,这是怎么回事啊?能帮我找一下原因吗?(原先设置的参数没变)

网友A:
先搞清楚两台水泵自动切换到底是靠变频控制还是外部接触器控制的.
因我还没碰到一台变频器控制两台水泵自动切换的情况.

网友B:
要确定是变频器自动控制还是外部供水模糊控制器,如果是变频控制有可能是变频继电器坏了不能动作换一组试下。是外部控制器的话,可以对调一下输出继电器

楼主:
我对调过输出继电器,好像没什么效果

网友C:
可能是PID的问题吧。具体的看看这里

                  http://www.jcpeixun.com/index.asp

网友D:
PLC一般不会出问题,首先看不运行的那台泵是否是好的,在测试主回路,然后检查控制回路。

楼主:
没有plc,只是变频器拖动两台电机

网友E:
你是采用510做得SPFC吧,现在能运转的机器是固定的一台吗?
你观察一下三小时切换的时间有没有显示电机切换,如果有的话我觉得最好查下控制回路,中间继电器查查

楼主:
好的,是固定的一台运行,如果显示电机切换了,是不是中间继电器坏了?

网友F:
你说的太简单了,能不能把图纸弄上来
是不是时间继电器坏了

楼主:
没有时间继电器,只有中间继电器

网友G:
如果没有用到压力传感器的话,把时间调短看看是不是继电器坏了

楼主:
我试过,时间不能调整。你说的是
控制回路的继电器还是变频器内部的
继电器坏了?

楼主:
有压力传感器,是远传压力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