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PPI电缆

楼主(2009-09-13):
我是个新手。在学编程,现差一根PC/PPI电缆(S7-200)哪位大师做过,教教我接线图。谢谢了。我的邮箱:zhang_530124@qq.com.

网友A:
自己到网站上搜一下就好了,大把的图.

网友B:
S7-200,用串口转485或用USB转485都可以

网友C:
呵呵;论坛上发过很多次了;
最好买个RS232/485转换器,用这个转换器做;

网友D:
你还是用个原装的吧,不然小心烧了PORT口.

网友E:
买一条专用的,自制不是很可靠。

网友F:
建议买原装,可以发邮给我,我们公司有
tong-lei52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