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13):
我是搞X光机的。前段时间遇到这么一个问题。 继电器控制电机运转,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两天出现这么一个毛病:电机工作的时候会听到继电器不停的响,声音挺大的,不一会继电器就会很热。我原以为是继电器接触不好,可是检查后发现不是接触的问题,麻烦各位高手帮我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可能是电压过低.

网友B:
看看线圈电压正不正常

网友C:
继电器供电电源的问题;

网友D:
肯定是继电器线圈引起的,接受到的信号频率太高,我曾维修过一台和你说的情况一样的机器,继电器温度很高,但拆下来检测,发现没有问题。
后来发现是PLC输出端坏掉了,导致不能正常打开或者关闭输出,使继电器持续开→关→开……
如果频率足够高,继电器指示灯都不一定能看出问题。会保持常亮或者常暗。
希望能给楼主一点灵感

网友E:
继电器有电压才会动,量下电压是不是稳定的,可以更换继电器来确认继电器的问题,可以看图纸通路检查线路是不是有接触不好或者是抢火的地方

网友F:
查一下继电器的短路环有没有开路

网友G:
一种可能就是负载太大,供电电源没有足够的带负载能力,我以前经历过,换个大点电源就好了

网友H:
有可能是继电器的常闭触点与线圈、电源直接连成一个回路,没有经过其他控制开关。

网友I:
这是线圈的吸力不够,引起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D:
肯定是继电器线圈引起的,接受到的信号频率太高,我曾维修过一台和你说的情况一样的机器,继电器温度很高,但拆下来检测,发现没有问题。
后来发现是PLC输出端坏掉了,导致不能正常打开或者关闭输出,使继电器持续开→关→开……
如果频率足够高,继电器指示灯都不一定能看出问题。会保持常亮或者常暗。
希望能给楼主一点灵感
我想是这 的问题你看一下吧
或者是线圈的问题

网友K:
线圈电压低,吸力不稳定

楼主:
看了你的答复,我感觉有一定的道理。谢谢。

网友L:
用指针表测量继电器线圈电压

网友M:
这种问题如果电压和线川没问题,一般是铁芯起锈所至。多动几次或把锈除处就OK。

网友I:
应该是线圈的铁芯引起的,铁芯头脏了,造成的吸力不够

网友N:
看线圈衔铁短路环有无损坏
看衔铁接触表面是否有油污或锈
检查线路和电压是否正常
触头是否反卡,活动灵活

网友O:
接触面脏了吧,打磨一下1

网友P:
接触器受潮,触点接触不好也会这样,多数都是这种问题才会有响声,

网友Q:
可能是出点氧化,也可能是系安全电压的问题,要是有晶振可能是晶振坏了。仅供参考

网友I:
有可能是你的线圈电压是380的,但你用的电压是220的。还有就是线圈里的铁心脏了,也会造成这情况

网友R(2009-10-13):
有两种情况:1。电压不够 2。就是是线圈那里的硅钢片吸合不好,把那里用东西刮刮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