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13):
一、仪表显示不正确:
1. 热电偶输入产生故障判别法:
 1)按照仪表接线图进行正确接线通电后,仪表先是显示仪表的热电偶分度号,接着显示仪表量程范围,再测仪表下排的数码管显示设定温度,仪表上排数码管显示测量温度。若仪表上排数码管显示不是发热体的温度,而显示“OVER”、“0000”或“000”等状况,说明仪表输入部位产生故障,应作如下试验:
 A)把热电偶从仪表热电偶输入端拆下,再用任何一根导线把仪表热电偶输入端短路。通电时,仪表上排数码管显示值约为室温时,说明热电偶内部连线开路,应更换同类型热电偶。若还是以上所说的状况,说明仪表在运输过程中,仪表的输入端被损坏,要调换仪表。
 B)把上述故障仪表的热电偶拆去,换用旁边运行正常的同种分度号仪表上接入的热电偶,通电后,原故障仪表上排数码管显示发热体温度时,说明热电偶内部连线开路,更换同类型热电偶。若还是以上所说的状况,说明仪表在运输过程中,仪表的输入端被损坏,要更换仪表。
 C)把有故障的热电偶从仪表上拆下来,用万用表放在测量欧姆(R)*1档,用万用表两表棒去测热电偶两端,若万用表上显示的电阻值很大,说明热电偶内部连接开路,更换同类型热电偶。否则有一定阻值,说明仪表输入端有问题,应更换仪表。
 2)按照仪表接线图接线正确,若仪表通电后,仪表上排数码管显示有负值等现象,说明接入仪表的热电偶“+”与“—”接错而造成的。只要重新调换一下即可。
 3)接线正确仪表在运行时,仪表上排数码管显示的温度与实际测量的温度相差30ºC~60ºC。甚至相差更大,说明仪表的分度号与热电偶的分度号搞错。按热电偶分度号B、S、K、E等热电偶的温度(ºC)与毫伏(MV)值的对应关系来看,同样温度(ºC)的情况下,产生的毫伏值(MV)B分度号最小,S分度号次小,K分度号较大,E分度号最大,按照此原理来判别。
2、热电阻输入产生故障判别法:
 1)按照仪表接线图进行正确接线通电后,仪表先显示热电阻分度号,接着显示仪表量程的范围,再测仪表下排数码管显示设定温度,仪表上排数码管显示测量温度。若如仪表的上排数码管显示不是发热体温度,而是“OVER”、“0000”或“000”等状况,说明仪表输入部位产生故障,应作如下检查:
 A)把上述故障仪表的热电阻拆下来,换上旁边运行正常的同种分度号的仪表接入的热电阻,换好通电后,原故障仪表上排数码管显示温度时,说明原热电阻内部连线开路,应更换热电阻。若还是以上所说的状况,说明仪表在运输过程中,仪表的输入端被损坏,要调换仪表。
 B)把上述故障仪表的热电阻拆下来,用万用表放在测欧姆(R)*1档上,用万用表两表棒去测热电阻的不同颜色的两根线。若PT100热电阻的阻值约100Ω。若CU50热电阻的阻值约50Ω。如果阻值很大,说明热电阻内部连线开路造成,更换同类型热电阻。反之,说明仪表输入部位有问题,要调换仪表。
 2)仪表运行过程中,仪表上排数码管显示的温度与实测的温度有一点误差的状况下,检查方法。
 A)我厂热电阻输入的仪表一定要三线制。若二线接入会产生以上状况。
 B)市场上购买的热电阻材质不是最纯、有杂质,会产生欧姆值与温度(℃)的线性误差。
 C)如要校正某温度点欧姆值与温度(℃)的误差,可用仪表中的测量值修正“rt”参数来调整即可。
 3)接线正确的仪表在运行时,若仪表上排数码管显示的测量温度与实际测量温度相差太大的情况,说明仪表的分度号与热电阻的分度号搞错。
因Cu50R热电阻,温度为0℃时,该热电阻的阻值为50Ω。而Pt100热电阻,温度为0℃,该热电阻的阻值为100Ω。若用Cu50热电阻接入仪表分度号为Pt100时,仪表运行时,仪表上排数码管显示负温度值或其他符号。而Pt100热电阻接入仪表分度号为Cu50,仪表运行时,仪表上排数码管显示超过实际温度很大的数值或其他符号。

用户至上 质量上乘 管理高效 唯誉至诚
遵规守法 呵护环境 节能降耗 持续改进

网友A:
有道理,蛮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