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13):
有的时候电机上电后,无抱死显示(故障led无小点),指令复位也不行,需等待很长时间后才可抱死,检查有serve on 信号,电机接线正确,屏蔽线完好,散热良好。请各位给点意见!!

楼主:
各位大侠,给点意见啊!!!

网友A:
这样讲的比较笼统啊。。。很难查。首先我想问下,你说的很长时间是多久,半小时,还是半分钟。第二,使用什么系统,什么PLC,应该把所有配置都发上来,这样别人才好帮你查。
第三,同样型号的机器,使用相同的程序,有问题吗。
我说一种可能:开机后,伺服直接执行一个移动指令,但由于脉冲频率很低,移动速度很低。你察觉不到,等很久以后,终于执行完了,伺服也就抱闸了。
当然这种可能性很低,所以,还是需要详细的机台状况,别人才好帮你判断。

楼主:
机器为工控机控制,电机控制器parker indexer 500(比较老了),每次等待的时间不确定,原先是十几分钟,现在等待的时间要半个小时左右了,还有如果我直接将serv on 短掉,会出现电机倒转的现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