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程序讨论和求助

楼主(2009-09-14):
现有一产品需经A,B两次测试,A次测试有1-10共10种结果,同样经B次测试后以有1-10共10种结果,现需将A,B两次的结果进行组合分类,如:
            A                      B                     最终分类
            1          或          1                         1
            2          或          2                         2
            3          与          3或4                      3
          4或5或6      与         6或7或8                     4
               。
              。
              。
 (1),要实现以上这类组用什么指令编程最好?
 (2),有各类不同的产品其分类的方法不同,可否有办法实现将不同产品的分类组合存储起来,每次需用时可直接调用(分类组合由触摸屏输入)。
以上系统由PLC和触摸屏组成。

网友A:
将2次测试比较结果用比较指令 比较并存储     将PLC的存储地址与触模屏的组态控件地址设置一样就好拉

网友B:
楼主做的表格我看不懂什么意思。上面2个或,下面2个怎么变成与了,再往下居然变成省略号了。
我想请问,上面四行的规律性在哪里,而且省略号还只有A这边有,B忽略不计吗?

网友C:
假设是通过触摸屏来进行显示,并通过触摸屏来实现与或者或运算.
那么在PLC程序中只许设定与和或2中运算.

触摸屏上设置运算与和或2个按钮,用以选择要进行的运算.
2个数值输入框,用以输入所要运算的数值.
一个数值显示框,表示运算的结果.

程序中只要用到与和或2中运算即可
,要是要进行激动的数值运算,那比较麻烦点,
具体可以加我QQ:675243479进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