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14):
   控制回路力求简单明了,有几个问题:
   1、运行控制灯应单独用个辅助接点,不要并在线圈回路上,影响可靠性.
   2、不能只考虑1,2台运行时的第3台备用,应当是每一台都能够互为备用.
   3、转换开关每台单独,有手动和自动了
   4、这个图是要拿给厂家成套的,不表明元件的参数,至少空开,热元件,接触器要标明型号,额定电流
     电压等!

网友A:
三泵互为备用,故障自动转换

网友B:
您看以下地址的设计能够满足吗?
3水泵2用1备自动-互为备用-PLC控制启动-运行设计,地址:
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Boardid=2&replyid=435210&id=64536&skin=1

网友C:
不用PLC可以控制的。

网友D:
呵呵,是甲方的口气。
你找的成套厂这种电路也不会设计吗?标准图集里就有。

楼主:
有自己的主设计,但还是参考一下各位高手的见解及成品,可没几个人应呀,看来高手如云只是幻影了

网友D:
两用一备、一用一备(都是互为备用)这种电路在消防和排水(污)中使用太多了,有什么高手低手的

楼主:
这个也不符合要求啊

网友E:
三个电机分别为M1,M2,M3,1,2,3号机的自动开启开关设为Q1,Q2,Q3,自动开关分别设为A1,A2,A3。
Q1(继电器)的开启条件为Q1=NOT(M2&M3)即当在自动档M2M3都运作就不启动
Q2(继电器)的开启条件为Q2=NOT(M1&M3)即当在自动档M1M3都运作就不启动
Q3(继电器)的开启条件为Q3=NOT(M2&M1)即当在自动档M2M1都运作就不启动
A1&Q1=M1,A2&Q2=M1,A3&Q3=M3
&为串联

网友F:
那你就把你的图发上来,让大家共同的学习学习嘛,如果觉得有不妥的地方,也好让大家都给你参谋参谋嘛

网友G(2014-04-17):
现在有程序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