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14):
大家好:我想请教,如何西门子s7-200控制直流伺服电机。
电机是-10v—+10电压控制,用来控制一根线的伸缩位置,0v时为原点,正负电压分别控制正反方向。我想用某个简单型号的plc,输出模拟量来控制电机的转向和位置,我现在是用加有正负电压的电位计改变输入正负电压,然后用放大电路直接改变电机两端电压来控制,要改成plc控制怎么做呢?如何处理输入?还需要我的输入电位计吗?
没怎么接触过plc,希望您能给我提示,谢谢!

网友A:
呵呵;PLC要输出模糊量加EM232或EM235模块;

楼主:
楼上能否说清楚些,我是用正负电压大小控制电机,模拟量控制

楼主: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呵呵;EM232是2路模拟量输出;
EM235上除4路输入外,还带一路输出;
你可以查一下S7-200的系统手册;

楼主:
输入呢?如何处理?直接输入电压量吗?谢谢!

网友B:
那你得具体得通过编程才能实现啊!

楼主:
是需要编程啊?我想知道plc是否能直接输入模拟量,直接接收我的电压量,我印象中plc输入一般不是开关量吗

网友A:
呵呵;PLC可以加模拟量模块来处理模拟信号;
如果你是要把模拟电压输入到PLC内,用EM231或EM235模块;

网友A:
至于程序,都需要编的;
你首先要确认你的是模拟输入还是输出,具体需要几路;

网友C:
是否可以用一个模拟量输出,再用一个换向的继电器来控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