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14):
最近家里弄了个小型的吊车。电机是380的。大家都知道,380的电机要用正反转,用一个倒顺开关(换相开关)就OK 啦。现在换了个220的电机,带电容的。请问高手们如何才能简单的达到正反转的要求

网友A:
电容接N线和接L线的转向相反。控制电容与哪根线接就可以控制220电机正反转。

网友B:
参照此图

楼主:
2楼的大哥,能把那个倒顺开关说的详细点吗?

网友C:
呵呵;相当于把主副绕组对调一下;

网友D:
学习一下,第一次

网友E:
2楼的图,好像就是并联一路转换开关。

网友F:
以前接过,但没有搞正反转,只是电机旋转方向不对,调一下而已,真正有接触器控制正反转还真没弄过,学习了

网友G:
把主副绕组对调一下就行。

网友H:
对调主副绕组

网友I:
将主或副绕组对调一下即可。

网友J(2009-10-17):
一般的单相电容运行异步电动机,主绕组阻值要比副绕组阻值小,电容接在副绕组上,不宜做正反转控制,只有主绕组和副绕组的阻值相近,才能通过改变主副绕组与电容的接线方法来改变电机的方向。像洗衣机的洗涤电机就是这样控制的。

网友K:
我们公司就用380V的单相电机驱动25T的平板车前进和后退。正反转时就把副绕组的头尾对调一下就行了。

网友L:
我还是看不太懂,我是新来的

网友M:
通过电容接法导向,应该是这样,但我没有试过

网友N(2010-09-30):
应该是电容两端对调实现正反转

网友O:
220V电动机不一定对调电容的零火线都能改变反正转。过去生产的老型号单相电动机,对于电容类就是倒零火线,对于罩极类就只能把转子拿出打个调了。
现在生产的电动机一般是不能到的,就像水泵、风扇等电机,启动绕组的抽头不在中间,所以倒先后就起不起来。
怎么判断能不能靠倒线解决反正转,你用万用表量一下,启动绕组的对工作绕组两根线的阻值是否相等,偏差大的就不能倒了。

网友P:
要是电动机线圈分了主副绕组,就不能把主副绕组对调改变方向了。只能对调副绕组头尾改变方向,才能不会对电机产生伤害。

网友Q(2011-03-19):
这种电容移相式单相电机,对掉主绕组或是副绕组的两个头就可实现换向了。

网友R:
很简单的,把电机的公共端跟零线连接,然后再把电机另外两端入线并接起电容接入转换开关,并与火线相连了

网友S(2011-07-01):
分很多种情况的,电容启动式、电容运转式,对称绕组、非对称绕组。。。。非对称绕组需调换任一对绕组的首尾。

网友T(2012-02-05):
木工用的电刨不是用到顺开关的吗;简单

网友U:
对调启动电容电流方向。

网友V:
大家都在说控制交换主副绕组接线位置来实现电机换向,此情况只能适合双向二相电机。所谓双向二相电机,就是没有分主副绕组,两个绕组线径、圈数相同,两个绕组的公共端接零线,两个绕组的其余端接上电容器,火线接电容器(电容器已经连接两个绕组时)的不同端,电机运转方向则不同,实现正反转,例如洗衣机的电机,就是双向二相电机。如果电机专设了主、副绕组(例如双筒洗衣机的干衣电机,就是分主副绕组的单向二相电机),由于副绕组的线径较主绕组细、圈数较多,不能作为主绕组使用,勉强使用,电机也没力。这种情况就只能用机械方式换向了(如增设换向齿轮)。

网友W(2012-03-14):
这个是不是很麻烦啊?

网友X(2012-05-09):
同样用三相的倒顺开关实现 主绕不动 把付饶与电容相窜   单项电机主副线圈是不同电阻抗的

网友Y:
转换开关控制
接触器控制

网友Z:
这个以前专门研究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