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14):
自动补偿电容器投切原理是什么呢?由于工厂设备用电量不是恒定的,自然需要补偿的电容器容量也是不一样的.谢谢

网友A:
自动补偿电容器投切原理是根据电网的功率因数来投切的。用电量不同功率因数也不同。

网友B:
自动补偿电容器投切原理是根据电网的功率因数或无功功率的设置范围来自动投切的。

网友C:
你自己设置的功率因数

网友D:
自动补偿电容器投切原理是根据电路中的无功功率的大小来进行的投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