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14):
刚开始看书,理解不了,请帮助一下.

网友A:
你说的是flexible还是wincc呢?

网友A:
flexible还没用过,没什么发言权。不过就字面来看,面板就是应该指所说的触摸屏,而模板应该与office或者autocad的一致,是个能够多次调用的东西。比如在wincc中,你可以做一个模板,类似窗口,然后可以在其他窗口中调用它,里面的变量可以变换。这样有相同的画面的时候就避免了重复制作。

楼主:
谢谢老师解答.不过图层数不同,图之间如何显示,还是理解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解答.不过图层数不同,图之间如何显示,还是理解不了.
图层这个我基本不怎么用,从我理解来看,wincc中是图层数大的比数小的有优先显示的级别。比如你在0层中制作一个图,在1层中做个图,如果位置不同,那么可以同时显示;位置如果重叠的话,将会显示1层中的图。并且每个图层还可以显示、隐藏。

网友B:
没有用过,等答案来学习

楼主:
感觉明白一些了,如重叠一半的话,是不是各显示一半.谢谢上面老师费心再解答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觉明白一些了,如重叠一半的话,是不是各显示一半.谢谢上面老师费心再解答一下.
是的。但是我想说一下,你自己如果想学好的话,不动手是不行的。

楼主:
谢谢点拨,记住了.

网友A:
这里我犯了一个错误,应该是在上面的层的图形都显示,而下面的显示一半。

楼主:
明白了,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