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和PC通讯问题

楼主(2009-09-14):
我有一个OMRON PLC 型号是 CJ1M CPU11的 我用的 软件版本是CX PROGRAMMER版本号是 V7.30.许可类型是 初级.不知软件是否可以和PLC进行通讯,我之前试过总是连接不上,不知道为什么?多谢 多谢

网友A:
呵呵;查看许可类型 初级可选的PLC是否有这个型号;

楼主:
那请问哪里能看到许可类型呢?多谢 多谢,哪位能够提供该PLC所须软件吗?

网友B:
新建工程时没有PLC型号选择的吗,看里面有没有就知道了

网友A:
呵呵;CJ1M对软件的版本要求并不高,关键是你安装的只是不带许可的版本,这个只能用于几个型号;
另外电缆是否匹配;

网友C:
建议向自动化代理的公司咨询一下,他会告诉你使用软件的版本

网友D:
不知道你的程序软件是不是从网上下载的?如果是的话,那是不可以用的,从网上下载的这个软件只适用于CP1L、CP1H、CPM1A、CPM2**,CJ系列的PLC是不能用的.

网友E:
CJ1M用CXP-7.2的注册版就能用。

网友F:
向你的供应商 索取cx-one吧